小白求助:电脑主板两个内存插槽之间的电阻怎么更换啊

楼主(2024-04-25):
如题   两个内存槽之间的电阻和电容怎么换?

网友A:
为何要换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换它???

内存 ref电压偏高   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

网友: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
热风枪了解一下

网友:
或者很细的烙铁

网友:
不行就上BGA

网友:
风枪不行啊   缝隙太小了   槽子都吹化了

网友:
上bga或者锡炉把槽拿下来

网友(2024-06-08):
用高温胶纸把内存插槽保护,然后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