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106-100 c631位置的电容掉了,求点位图或告知多少uf

楼主(2024-04-26):
一开始打不上驱动代码43,显存和核心全为0,后刷bios核心mhz出来了,显存容量还是0。
显卡没有短路,供电也有,然后看到显存背后的电容掉了一颗,c631位置,求告知点位图或者麻烦告知这个电容是多少v和多少uf的,大佬们。
或者随便换上一颗陶瓷贴片电容也行吗?求告知,贴主是小白
顺便说一下,安装完魔改驱动,显存和核心全为0,代码43,之后禁用p106在启用,显示正常,但gpu_z还是显示显存核心全为0,求解惑。
另外之前用鲁大师安装官方官p106驱动时蓝屏,然后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A:
可以参考旁边的换一下

网友B:
电容的两个引脚焊盘先测下,如果有一个焊盘是接地的,就不用管这个电容可以不装,但是两个焊盘都有阻值就必须装电容。

网友C:
有没有那玩意都一样,实在搞不懂可以找个人带带你。看样子你不是搞显卡的

网友D:
这个是显存后面的电容吧,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两个引脚焊盘先测下,如果有一个焊盘是接地的,就不用管这个电容可以不装,但是两个焊盘都有阻值就必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旁边的换一下

Okok,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那玩意都一样,实在搞不懂可以找个人带带你。看样子你不是搞显卡的

贴主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显存后面的电容吧,应该没关系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呀,焊上去电容不行就不管了

网友:
这玩意儿不是随便补吗

网友:
代码43一般是显存问题或者显存供电问题,你可以用显存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容掉了没有关系!

网友:
跑个显存测试看看,跟电容关系不大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一端接地的不用装。如果两端都有阻值,可能是用作信号耦合的,必须要装。

网友:
这个不装好像都可以吧

网友:
这个电容可以不装的

网友:
这个位置不差这一个

网友:
老铁实在搞不定50包邮收啊

网友:
大概4.7 10 22uf中的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