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电脑主板两个内存插槽之间的电阻怎么更换?

楼主(2024-04-26):
如题   两个内存槽之间的电阻和电容怎么换?

小白求助:电脑主板两个内存插槽之间的电阻怎么更换啊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140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A:
用锡纸做好防护 风枪干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锡纸做好防护 风枪干它

好的     谢谢

网友B:
其实搞这个很简单的,但是就得看你有没有工具,直接用锡炉把两个内存插槽取下,换好电阻电容后再把内存插槽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搞这个很简单的,但是就得看你有没有工具,直接用锡炉把两个内存插槽取下,换好电阻电容后再把内存插槽补上就行了。

要拆 槽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搞这个很简单的,但是就得看你有没有工具,直接用锡炉把两个内存插槽取下,换好电阻电容后再把内存插槽补上就行了。

你这个办法真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