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客户拿来一台惠普6710b CPU使用率为100‰

楼主(2024-04-26):
          硬盘、内存条、CPU都已更换过,故障依旧,不知该怎么修了,很想研究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请高手给些维修思路,欢迎大家来讨论,提升技术!

补充内容 (2024-4-27 14:17):
补充一下系统重做了纯净系统,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24-4-29 20:57):
再补充一下,看了论坛上很多关于CPU满载的的帖子,采取了一些讯友的建议,加焊CPU座、加焊了桥,还是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24-5-4 20:10):
再补充一下,又更换CPU滤波电容,CPU供电芯片、BIOS芯片,EC故障依旧。

网友A:
CPU一直满载我觉得首先应该是重装系统吧?硬件故障貌似不会造成CPU满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一直满载我觉得首先应该是重装系统吧?硬件故障貌似不会造成CPU满载的。

系统重做了纯净系统,漏写了不好意思,而且在PE系统下CPU使用率也是在百分之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重做了纯净系统,漏写了不好意思,而且在PE系统下CPU使用率也是在百分之百

建议你看下是哪个进程导致CPU满载的?
HP9710b我查了下CPU是酷睿2双核T8100  1.8G/2.0G/2.1G 三个版本
建议看下CPU是不是只启用了一个核心,是不是CPU主频明显低于1.8G-2.1G。
有些BIOS有问题的话,会屏蔽核心,或者严重降频,就会导致你描述的CPU一直吃满的现象。

网友:
CPU负载100%可以先看一下任务管理器是哪个程序占用资源多,找到点用资源多的程序看看他是干什么的,可以禁用或卸载试试,看看有没有流氓软件

网友:
电源有没有关系呢 有的机器降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下是哪个进程导致CPU满载的?
HP9710b我查了下CPU是酷睿2双核T8100  1.8G/2.0G/2.1G 三个版本
...

系统是用微软官方得的镜像做的,都没装软件,兄弟你说的在哪看呢?BIOS里面看了一下没有问题。进PE,CPU使用率也是100%,但是我发现系统进安全模式,CPU的使用率就特别特别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是用微软官方得的镜像做的,都没装软件,兄弟你说的在哪看呢?BIOS里面看了一下没有问题。进PE,CPU ...

"但是我发现系统进安全模式,CPU的使用率就特别特别低"
肯定是某个进程异常异常拉高了CPU负载,ctrl+shift+Esc 三个组合键激活【任务管理器】-【进程】- 看CPU百分比 是哪一个进程吃满了CPU,百度搜下那个进程是跟什么有关的。
这应该是系统层面的软故障,有可能是驱动没装对。

网友:
应该是软件或者系统引起的,没换个系统试一下吗?或者按楼上的说法看看任务管理器啥东西占用了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