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8HM-K垃圾板不亮机卡代码15或者91

楼主(2024-04-26):
检测电压都正常、也有时钟复位、cpu和内存在别的主板上可以点亮的,bios也刷了、还是不亮,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内存不过,内存条件不满足,看看内存各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个正常电压图纸上的1.5我测只有1.35左右不知道哪里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