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独立显卡一装驱动就蓝屏

楼主(2024-04-26):
笔记本只有英伟达独立显卡,核显通道已被阉割(主板南桥上核显信号通往液晶显示屏的通道上是空位),但设备管理器里面只看到有标准VGA图形适配器,现在可以进系统正常显示。升级英伟达独显公版驱动后,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独立显卡,但重新启动后就蓝屏,回滚驱动(变回标准VGA图形适配器)又能正常显示。请问各位大侠,是独立显卡坏了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可引起此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谢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