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V3 重新启动后不掉电,也不开机。

楼主(2024-04-26):
技嘉B85M-DV3 重新启动后不掉电,也不开机。 进系统正常,开机正常,关机正常。就是不能点重启,只要重新启动显示器就亮不起来,但是风扇都在转。必须强制关机后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
BIOS也刷过了,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我第1次看到有这样情况,如果修好请告知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2024-06-20):
感谢你无私的奉献

网友(2024-08-22):
官网BIOS刷过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