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gpuz不认核心频率

楼主(2024-04-26):
此卡最开始是不显示,所有供电正常

装到 b150平台打算测显存的时候,无限掉电重启,经检查发现一个上管微短。换完跑显存a通道报错。加焊后pass,这bios已经刷过几次了,最后一次刷的原版。核心问题?甜甜圈正常跑

网友A:
ddu卸载驱动,然后重新装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u卸载驱动,然后重新装驱动试试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官方下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u卸载驱动,然后重新装驱动试试

好吧,重新装个系统打上驱动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重新装个系统打上驱动正常了

就是驱动要卸载干净,再重新装驱动,你重装系统也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