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 NM-E231 +5VALW_P短路修复后不同怪像 求助中!!!

楼主(2024-04-26):
1、第一片修复后公共点+B电压稳定,3v、5V待机稳定3秒后反复跳,不开机。

2、第二片修复+5VALW_P后级短路后,能够开机,但插入适配器后+B只有电池电压14.5V,不充电,拔掉电池+B为20V,但开不了机。

上述2个故障现象,求路过的坛友指点一二。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提醒,看来只有下黄手才有可能找到故障点。

   2片板互换了EC,故障也就互换了。前面3V 5V跳变的可以开机了,不充电,拔纽扣和电池,第一次上外电可以自动开机,关机后不能触发。第二片不充电的板子现在成了第一片板子的故障,3V 5v跳变不开机。+5VALW_P后级短路怎么连带把EC给搞坏了。

    还好找到了故障点,赶快定2片EC,让这2个烂货归位。

        已修复!!!

网友:
修个5V短路,怎么又不能充电了。

网友:
搞得现在想升级个BIOS也弄不了。

网友:
35反复跳的是PD升压芯片不正常影响的

网友A:
14.5这个是电池放电管穿了   不受控  同时插适配器充电芯片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5这个是电池放电管穿了   不受控  同时插适配器充电芯片保护了

与这个放电管PQ5403没有关系。应该是EC程序坏了,另一片是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这个放电管PQ5403没有关系。应该是EC程序坏了,另一片是EC坏了。

可能吧  具体原因还得看板子故障 只是提出个可能

网友:
这个帖子刚才翻到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2378-1-1.html,就是这颗IT8227带程序,造成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EC坏,有没有饮料,可以测出来……

网友:
EC坏,谢谢没有引脚可以测出来,路过的大佬看看

网友:
Y9000老款的不装电池不能开机,新款没试过

网友:
修好了没 没有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两个问题 全都在EC和DC_DC电路

网友:
换了ec还没有搞定吗?

网友:
这种板子用新EC能开机,但是会插电池掉电,不插电池正常使用,好的主板提取出来的程序刷进去也会掉电,只能买剪板料,建议楼主买剪板

网友:
清空ec就行了

网友:
昨天EC到货,今天送走了这2台瘟神。早上还专门把市电的接地线搞好再施工。究其原因话最有可能是静电误伤EC.维修行业绝对保证接地防静电非常重要。只能找这个原因了,不可能我的运气这么好的2台同时坏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