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发热不开机,修开机后数据全没了,能恢复吗?

楼主(2024-04-26):
(无正文)

网友A:
和客户说呗,硬盘坏了,就说换硬盘呗。换完数据都没有,不就得了

网友:
换的不是存储芯片,数据应该不会没有了吧。
试试下载一个收费的软件恢复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客户说呗,硬盘坏了,就说换硬盘呗。换完数据都没有,不就得了

手机,不是电脑

网友:
估计是吹别的东西导致字库高温了,没格式化的话,可以尝试修复,已经格式化,那就没戏了

网友:
数据恢复也只有30%的机会啊

网友:
把原来的字库找师傅要过来,U盘套件飞线读取,试试看。cpu字库换掉了吗?

网友:
肯定手动恢复出厂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