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降压模块最低1.2v

楼主(2024-04-26):
没有1v吗 为什么

网友A:
肯定有。可能是利润不够大没人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可能是利润不够大没人做而已。

显卡缺少1v pez供电想直接买个模块改上去居然找不到1v的

网友B:
这个比较好用,我随时备好几个,电压可调,电流8A,基本上除了CPU供电都可以用,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价格高一点,这个是PWM的供电
那种LDO的小芯片的,电流一般都在3A一下,哪个便宜,3块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好用,我随时备好几个,电压可调,电流8A,基本上除了CPU供电都可以用,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价格高一点,这个是PWM的供电
那种LDO的小芯片的,电流一般都在3A一下,哪个便宜,3块5块

谢谢 买一个玩玩

网友:
自己打板做一个,我就做了一个,运放版的,芯片便宜

网友:
显卡上的 直接用电阻分压个1V 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