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版号:15256-1通电大电流0.18通病

楼主(2024-04-26):
好久没发贴了 把今天修到的HP TPN-118W 版号15256-1不开机的故障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不走弯路。
如果通电大电流0.18基本就是一个问题通病,最开始以为是待机芯片坏了丝印是5X=3H具体型号是RT6575DGQW。
最开始以为是5V LDO接的电容坏,拆了一个吊样,以为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也是一样,最后烧机发现是3V LDO线性接的电容坏了。
大家切记是微端,用万用表测是没短路的,忘拍这个电容的位置图了,在主板背面最上角有一个标有C1007这个电容,就是这个罪魁祸首。

备份BIOS

李安邦 -5 位置错误 是C7001 误导他人 在内存旁边的贴纸里面

网友:
微短很难查,经你提醒以后少走弯路,感谢!

网友:
不容易,烧机------微短,复杂

网友:
这个不细心很难查出来

网友A:
更正一下不是C1007 是C7001电容   在黑色胶纸下面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

网友:
微短的思路很nice啊

网友B:
用热成像这种故障基本都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不是C1007 是C7001电容   在黑色胶纸下面

谢谢你的提醒 nice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都是线性短路.芯片发烫

网友:
微短不好排查,如果相关联的器件多的话就更难了

网友:
放个全图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热成像这种故障基本都是秒杀,,

热成像用什么样的,推荐一下

网友(2024-07-01):
帮楼主更正位置  C7001 在内存上方贴纸出

网友:
不是C1007  是C7001

网友(2024-08-20):
感谢分享修好一台 来杭州请吃饭:

网友:
15256-1没图纸没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