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掉电!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2024-04-26):
GA-H81M-DS2-C R1.0主板,开机,风扇转,约1秒就关机!在网上查资料,有人讲BIOS问题,我在网上下载对应版本的BIOS,刷入芯片后,开机,没再关机,但没显示,另外发现,会不断重启(估计与BIOS刷新没得到确认有关)现在首先是解决没显示问题,我这主板好像特殊,整个网上都没找到原理图点位图。也只能参考网友提供的GA-H81M-DS2主板原理图,通电后,我检查了主板南桥1.5V和1.05V的供电都正常,内存的1.5V和0.75V电压正常。CPU的VCORE电压1.75V,好象也是对的!PCIE插槽A11脚有3.3V复位信号。在检测时,CPU温度会上升……对于没显示,网友建议我查Vin电压,我测了I/O第120脚到128脚的电压!不知道哪几个电压是对的?
120脚 2.800V
121脚 1.490V
122脚 1.728V
123脚 11mV
124脚 2.081V
125脚 1.945V
126脚 1.865V
127脚 840mV
128脚 3.303V

请懂行的师傅指点下!如何找到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ke.chinafix.com/video/SP ... 6f9bcb2fecdee3022fc

非常感谢!我这主板能触发!有复位!应该按无显示检修!当然,你提出的问题,我非常珍惜,将按你提供的思路再检测!上述提到的电压,你认为都正常吗?主板IO芯片IT8620,附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测了相同I/O,GA-B85M-D3V(良品)第120脚到128脚的电压!
120脚 2.807V
121脚 1.495V
122脚 1.723V
123脚 695mV
124脚 2.038V
125脚 2.012V
126脚 2.024V
127脚 1.029V
128脚 3.312V
经过对比,发现多脚位电压有差异!

网友:
对比后,经过处理,第125脚,第126脚已恢复2.0V,但还是没显示!第123脚的电压是CPU提供的,图纸有注明0-0.9V,目前这么低(测试是同一块CPU),也不知有没有问题!有知道的,请提示下,谢谢!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的经验思路

网友:
经过查资料,123脚不是一开机就立即有指定电压,正常主板,自检需要CPU传来数据!这块主板检测的数据是稳定后的数据!是不正确的!经过对比差异!追查线路!终于弄好了!有显示了!顺便备份BIOS,有需要的领去!有正常显示的BIOS.

网友:
各位,如何上传BIOS附件?我这好像是只能传图片

网友:
在手机上只能上传照片,不能上传BIOS,在电脑上可以!GA-H81M-DS2-C BIOS附件内容,前面一张图片有完整说明。R10是指主板的版本1.0,BIOS版本,下载备份有说明是F1.

GA-H81M-DS2-C-R10 BIOS

网友B:
查看一下开机引脚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一下开机引脚有没有被拉低

谢谢你的回复,开机引脚PSON,正常开机,此脚电压就会被拉低。如果只是主板问题,不能开机或时常重启。电源PSON脚会受主板的PSON电压影响。

网友:
终于找全了GA-H81M-DS2-C的维修资料,有原理图,位置图,还有上电时序。需要的领去!

GA-H81M-DS2-C-R10 原理图.pdf

GA-H81M-DS2-C-R10 位置图.pdf

GA-H81M-DS2 上电时序.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