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主板不定是掉电

楼主(2024-04-26):
故障描述:主板能正常启动到BIOS界面,加上硬盘后可以装系统,但是装完系统重启就报错,大意是显卡驱动有问题,进不了系统,装一个独立显卡重新装系统可以正常 使用看电影没问题,但有时会看的好好的会不定时掉电,不知从那方面下手?

网友:
不定时掉电难搞。

网友:
这图看着眼晕

网友A:
插管S3,示波器比较

网友:
这个板换VPPDDR 2.5V芯片试试

网友:
2.5v 这个会这样的,换试

网友:
S3和U供电先比较 看哪个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管S3,示波器比较

至今还不会s3对比。  不是不知道怎么对比。而是不知道该和那些信号对比。还望指教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一块这个型号不定时掉电的,VPP DDR2.5V供电用模块改的,还是会掉电,最后是刷了官网最新的BIOS好的。

网友:
BIOS在管网下了重新刷过。控制VPP2.5V的芯片有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能goest系统,就是装完重启后会报错,我查了一下代码,好像是说显卡驱动不对,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都一样,装独显可以正常用,但也还会不定是掉电

网友:
只能干南桥

网友:
比较难修,不定时!

网友:
直接重植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不定时的太难修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好修

网友:
cpu核显异常,一跑核显测试就掉电,更换cpu后无异常,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cpu上的三极管检查下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能正常用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现在连点位图都没有,下载来的打开都是白白的一块

网友(2024-06-13):
看得我一脸懵

网友:
这块板内存供电2.5v容易坏,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