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内存灯,没有内存复位

楼主(2024-04-27):
一个z690主板偶尔能亮机,亮机后功能正常,多数时候卡内存灯,经检查没有内存复位,
这个电压由内存1.1v经过一个几百欧电阻过来在经过一个0欧电阻进了桥,没有去到其他地方,
电阻一头1.1V正常

另外一头只有0.08不正常

电压不正常这边阻值正常

为什么桥会拉低这个电压,是不是桥还有什么条件不满足

网友:
来个大佬指点一下,为毛DRAMrst会被拉低

网友A:
不是拉低,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看前面的电压出完没有,出完的话可以判定桥问题了,我前两天修
一片华硕B365M也是卡内存,也是最后这个信号不出来,有的平台是桥发出,有的是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拉低,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看前面的电压出完没有,出完的话可以判定桥问题了,我前两天修
一片华硕B365M也是卡内存,也是最后这个信号不出来,有的平台是桥发出,有的是CPU

应该是拉低了吧,这个信号由桥通过一个0欧电阻再连接一个47欧电阻到内存1.1v供电,这算是1.1v上拉过来吧,47欧电阻内存供电这端1.1v,桥那端只有0.08,用镊子短接电阻两头桥那边也有1.1,但是不亮机,应该是不能拉低复位,所以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拉低,这个信号是桥发出的,看前面的电压出完没有,出完的话可以判定桥问题了,我前两天修
一片华硕B365M也是卡内存,也是最后这个信号不出来,有的平台是桥发出,有的是CPU

还有把0欧电阻断开,47欧两端都有1.1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发出的吧,是不是桥就没发出该信号,一直是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拉低了吧,这个信号由桥通过一个0欧电阻再连接一个47欧电阻到内存1.1v供电,这算是1.1v上拉过来吧 ...

我也短接了,也可以得1.2V啊,也是不亮啊,
这个短接的1.2v也没有被拉低呢强行给桥1.2v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主板?我也遇到一个内存复位电压低的,不过内存,修不好。

网友C:
这主板装不装内存条都会滴滴滴报警吧,

网友:
SMBUS是否有波形?

网友D:
桥缺工作条件!

网友:
有波形,就是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缺工作条件!

不知道z690南桥需要哪些条件,英特尔没修过,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装不装内存条都会滴滴滴报警吧,

不知道,itx主板没有插蜂鸣器的针脚

网友E:
复位信号要在按开机键的瞬间测,应该是高低电平的跳变吧,不是一直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位信号要在按开机键的瞬间测,应该是高低电平的跳变吧,不是一直高电平或低电平

复位信号应该是高电平,复位的时候有一个高底高的跳变过程

网友:
反正就是上不上内存主板 都一直叫太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