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金手指粘上焊锡了怎么完全弄下来啊?

楼主(2024-04-27):
问一下大家金手指粘上焊锡了怎么完全弄下来啊?那个颜色变成灰色了,怎么恢复到原来的颜色。

网友A:
吸锡带拖平往下刮,不过没必要,拖平就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锡带拖平往下刮,不过没必要,拖平就已经可以用了

想让他好看一些。

网友:
想好看的话就全部加锡托平,颜色就一致了

网友:
退锡液就可以解决

网友:
去不掉了,只能是用吸锡带,尽可能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