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这部分电路是干嘛的

楼主(2024-04-27):
为什么显卡有的有装有的没有装

网友:
保护电路

网友:
这就是常见的保护电路

网友A:
放电电路来的。相当于PS_PEXVDD_EN信号来控制Q515这个N  MOS,如果开启信号没了就会导通释放。C872是为了快速吸收3V3_F和12V_F的残余电荷,D4是防止回流,R633是控制释放的流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电电路来的。相当于PS_PEXVDD_EN信号来控制Q515这个N  MOS,如果开启信号没了就会导通释放。C872是为了快速吸收3V3_F和12V_F的残余电荷,D4是防止回流,R633是控制释放的流量

大神啊 但是为什么p106上面q515没装呢 开机直接把pexvdd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 但是为什么p106上面q515没装呢 开机直接把pexvdd拉低

只是q515没装吗,q516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q515没装吗,q516呢

Q516有装 拆了q516 pexvdd有了只有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