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防浪涌触发到底哪里问题

楼主(2024-04-27):
华硕z87-k防浪涌触发到底哪里问题,排除电源问题,还有检测电压1V也正常,bios设置里5V电压变红只有4.2V,主板上电压测量都有5v,只有+5VA这个电压4.29,是这个原因吗,望大佬们指点

网友:
查io的5v检测脚

网友:
是IO 的50脚吧 o-5v-in,1v电压正常12V检测脚也是1V正常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刷BIOS,换IO

网友:
是一个电容问题

网友A:
电解电容,还是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华硕好像有通病

网友B:
板号发出来大家给你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还是滤波电容?

是一个滤波电容,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发出来大家给你看一看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楼主

5V检测电压的电容问题,拆掉就好了,但是检测电压1V正常的,所以试着拆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自用的电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电源就好了。

网友D:
io的5v检测电压测量有1v,BIOS里面报错,一般是IO芯片有问题,修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的5v检测电压测量有1v,BIOS里面报错,一般是IO芯片有问题,修到过类似问题

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检测线路中一个电容问题,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E:
厉害了,技术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技术害了!

大佬需要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