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黑将500电源启动保护求助!

楼主(2024-04-27):
      今天闲来没事,拆开一个换下来的金和田黑将500电源,看里面成色还行,试试能否修好自己利用。目测电源没有烧焦、断裂、鼓包等情况,表测也没有短路。
      上电测紫线5V正常,绿线5V正常,辅助电路12V也有,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负载没电压输出,瞬间有点电压,电路进入保护状态,控制芯片为EST.7502C,待机状态下测13脚供电5V正常,123脚0V;4脚0.4V;5脚地;6脚1.23V;78脚2.22V;9脚启动脚5V,短接时为0V正常;10脚3.3V;11,12脚0V;14脚0V;15脚2.41V,16脚0V。以上不知还有哪个电压不对,请高手指教。
上图看看
换过IC EST7502C也一样保护,整流管测了正常,IC旁边电阻查了没发现异常。

网友(点评):
电源已经修复。

网友A:
先测一下输出整流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最后一张是图三电压检测电路,
没有输出电压,先查为什么没有输出,查电压反馈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输出整流管是否有问题。。。。。。。。。。。。。。。。

整流管拆出来测了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是图三电压检测电路,
没有输出电压,先查为什么没有输出,查电压反馈嘛

短接绿线瞬间就保护了,不知哪里引起的保护。

网友:
短接绿线瞬间测得7502C的1、2脚位0点几V,3脚位3.7V左右,4脚位0.4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拆出来测了正常。

-12V的整流管 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整流管 测了吗?。。。。。。。。。。。。

测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绿线瞬间就保护了,不知哪里引起的保护。

测下零线火线的电阻值,判断一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电源基本不会修,直接换了,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带载试过了?不行就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回来说一声,我的电源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现在订两个大电容回来换试试。

网友:
为什么短接绿线7502C的10脚软启动脚还是3,3V高电平?正常是待机高电平,启动为低电平才对。7502C换过,10脚外接的电容换了也一样。

网友:
楼主修电源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D:
好多都不修了直接换,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都不修了直接换,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这是换下来的,还很新想修好当试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整流管 测了吗?。。。。。。。。。。。。

测了正常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E:
后级,散热片上的整流二极管有一组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级,散热片上的整流二极管有一组击穿

都拆出来测了正常。

网友C:
电源已经修复,故障点是Q13(A733)PNP管不良,更换后开机电压全部正常,不再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已经修复,故障点是Q13(A733)PNP管不良,更换后开机电压全部正常,不再保护。

这个是磁放大的三极管,是容易坏

网友(2024-05-29):
楼上两家的电路是不同EST7502C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行,用万用表5V,用摄子短接绿线,有瞬间上电,确定是保护了!

网友:
当上电正常时,测各输出电压,普遍偏高约1V,所以应该查431基准电压或是9,10,11,14,15,16脚外接电阻电容。现在太晚了,明天再测,看有没有结果
只有11脚PG输出为高电平时,所有电源才有输出。保护了这电平就为低电平。至于7,8脚,有没有波形都是2.4V左右,万用表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