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后显示感叹号

楼主(2024-04-27):
一块七彩虹GTX560TI,装驱动后显示感叹号 ,报错代码是43 ,测量过各供电都正常,也换过几种驱动,还是故障依旧,然后想刷BIOS,于是下了个gpu_z检测一下参数好刷BIOS,结果一检测发现核心是G94 不是GT9600之类的才是G94的核心吗?所以到底是因为BIOS不对还是因为显卡是假卡?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网上查的资料也说的不明不白,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才会!!!

我的意思是G94的核心不应该是9600GT系列的显卡吗?怎么560Ti的显卡也是G94的核心,

网友C:
核心代号正常应该是GF1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代号正常应该是GF114

那是检测软件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识别错误还或是BIOS有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吧

网友:
GPU-z的黄色叹号,已经说明假卡无疑

网友D:
代码43大多数都是核心挂了吧

网友E:
你拆开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43大多数都是核心挂了吧

核心挂了,还能亮机?

网友F:
假卡安装通用驱动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拆开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不懂呀,所以才上来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假卡安装通用驱动OK

用的驱动大师,

网友:
显存有问题或者显存供电有问题,查一下显存电压有没有?如果有电压再查显存芯片

网友:
安9600的驱动试下

网友:
黄伟达吧,

网友G:
扔了得了,滚烫的电老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扔了得了,滚烫的电老虎

找点破烂练下手

网友(2024-09-19):
这很明显是张假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G94的核心不应该是9600GT系列的显卡吗?怎么560Ti的显卡也是G94的核心,

的确是gt9600,所以说这张属于假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