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L192W 开机出现花屏,不知道驱动板哪里问题请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2024-04-27):
AOC显示器L192W 开机出现花屏,用其他驱动板,显示器正常显示不花屏,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不知哪里出现故障,三级管都是正常的,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求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驱动板十块钱一张

网友:
看起来像程序问题,屏参不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