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x9 3070显卡开机掉电,用电池可以开机,插电源掉电

楼主(2024-04-27):
神舟tx9 3070显卡开机掉电,这机器研究好几天了,各种供电都有,用电池可以开机,开机后插电源会电源和电池来回切换,感觉像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有感觉不像,没有思路了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和充放电

网友A:
连扳手都上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扳手都上阵了?

压住刷bios用

网友B:
没图嘛,就是说一会显示用适配器,一会显示用电池,看下适配器检测信号3.3v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嘛,就是说一会显示用适配器,一会显示用电池,看下适配器检测信号3.3v正常不。

你说的是那两个分压的电阻进电源管理芯片里面的电压对吧,我测了是2.68v正常的

网友:
终于让我找到问题了,开机的时候量了保护隔离电路,电压开机的时候会降到17v然后断电关机,以为是隔离管的问题,准备好了要换隔离管了,但是又不知道哪个坏了,突发奇想正好有个热成像,用热成像照开机的时候电源口50多度,当时还在想这电源口怎么这么高的温度,仔细一看电源接口那里烧了,接触不好导致高负载电压会降低,等抽时间补下焊就ok了,这么一台机器修了有半个月了,先是开机进系统黑屏断电,查出来usb电容短路导致的,后面还是会断电,这次是电源接口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牛人啊 简单粗暴啊

网友:
楼主厉害,扳手上电脑,涨知识了

网友:
不是官网BIOS 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已经搞定了,昨晚把电源接口补了下锡问题已经修复了

网友:
这么粗暴,扳手都用上了。

网友:
你这个是门外汉的高手

网友:
扳手都搞上了   下次上铁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扳手都上阵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这个扳手很抢镜

网友:
这个扳手nice啊

网友:
那就换掉试一试吧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