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460 版号:6050A2398701-MB-A02上电1.2A掉电

楼主(2024-04-27):
这台机器接到后的故障就是按下开机键,电流能上到1.3A就自动掉回待机了,掉电不会重启。再次触发依然能上到1.3A又会掉,拔掉内存电流稳定在900mA不掉电。通过在论坛查找相关资料,有说是温控坏的多,但是这块主板温控也测量了,U521温控芯片的4脚THERM#有3.3V。THERMTRIP_CPU#和PM_THERM#有1.05V的电压是正常的,应该不是温控电路的问题。这种问题属不属于掉电保护?测量主板也没发现有短路的。现在插上内存能上到1.3A应该过内存了,不是BOIS的问题。是集成显卡。这种问题该如何查修呢?主板主供电都出来了,集显的也有,二级转换电压也有。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掉电最好用示波器测量,比较靠谱。

网友:
建议查一查CPU的供电与内存供电作比较。

网友:
应该还是没有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