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2020H改集显问题

楼主(2024-04-27):
一台二修联想Y7000笔记本,检查故障为不开机,经检查发现显存供电击穿损坏,显存鼓包,EC被人为更换成短路的其他型号,南桥被加焊过,现在重新更换EC和植锡南桥,取掉全部显存和核心后,修复好显存供电,现在故障现象的通电后主板可以自动上电,电流800MA,然后掉电重启电流最高上到1.1A左右然后下降停在700MA不动,上电检查CPU供电0.96V ,显卡核心0.8V,显存1.2V,就是没有集显VCCGFXCORE电压,BIOS也刷过论坛的专用集显bios,就是不能点亮,由于是二修不敢确定CPU是否正常,还请论坛的大佬指点。

补充内容 (2024-4-28 19:37):
电流降到700MA时,集显瞬间有供电出现,然后消失,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就一直保持这种电流状态,bios刷了无数,基本上都是一样,键盘灯也无法按亮。

网友A:
集显供电,只有一瞬间有的。
找个键盘,看下大小写灯亮不亮。亮的话,查屏线到转换芯片的电路。不亮的话,当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只有一瞬间有的。
找个键盘,看下大小写灯亮不亮。亮的话,查屏线到转换芯片的电路。不亮的话,当我什么都没说。

键盘不亮,从电流上看应该没有跑够,正在发愁中。

网友:
这个真的有人改成功过吗?

网友:
搬根凳子,坐等方案结果

网友:
我也有块,外接可以显示,显卡也正常,就是屏幕不显;测试屏幕接口供电都正常,拆掉显卡也还是一样不显示,最后直接换板子 了,主板当料版了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换个 CPU试下

网友:
就怕CPU坏掉,这样维修成本就太高了,不知道客户还愿不愿意维修了,机器是二修机,前一个维修的故意把原机型号是IT8227的EC换成短路的IT8226E,又把全部显存都取下后胡乱焊上,非常害怕还在其他地方设置了故障。

网友B:
你这还改啥集显,本身就是CPU坏了,不信你试试,机器启动后内屏是集显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改啥集显,本身就是CPU坏了,不信你试试,机器启动后内屏是集显输出信号

这样这台机器就只能报销了,核心,显存,加CPU都完全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直接秒杀!

网友C:
这都不用改的,刷个双显卡的bios,你这个bios估计是独显直连了,

网友D:
还望指教,怎么个秒杀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不用改的,刷个双显卡的bios,你这个bios估计是独显直连了,

有没有BIOS下载一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望指教,怎么个秒杀方法?

【联想拯救者 2020款Y7000P 2060显卡显存供电通病,中招的不在少数!可以独显改集显,正常使用没问题!-哔哩哔哩】 https://b23.tv/1UIr6HM

网友:
这个就看客户愿不愿意修了

网友:
客户报的起价格,楼主就换个试一试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联想拯救者 2020款Y7000P 2060显卡显存供电通病,中招的不在少数!可以独显改集显,正常使用没问题!- ...

会自动关机的

网友:
没有独显PG好信号,可能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
要图纸的吧!

网友:
还是放弃。

网友:
看下图纸,有个切换电路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F:
会自动关机的
我的也是改了之后会掉电关机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