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系统就卡死,确定为主板问题,怎么排除故障?

楼主(2024-04-27):
一进系统就卡死,确定为主板问题,怎么排除故障?

我目前的做法是先测各个供电,发现都是正常的,进入系统也正常。然后有些主板是因为VTT供电不稳定导致死机的,我就在dos里面检测内存,发现检测了很久也不会出问题,所以断定不是VTT供电的问题。接着在bios里面屏蔽所有外设,包括声卡网卡,硬盘芯片,USB3.0,故障还是依旧。刷了bios也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大家看我的维修思路对不,还需要检测什么?

插独立显卡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应该还是有供电跳变没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有供电跳变没看到的

怎么才能看到呢?

网友:
不行就挂示波看死机时的电压跳变历史,工作量有搞头了

网友:
手头也有一个苹果老笔记本电脑,进pe正常,进系统后几十秒就自己关机,有大神解惑吗?

网友:
不知道咋弄。

网友B:
检测时候要在卡死的时候检测,然后检测工具要用示波器。什么品牌的主板你要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时候要在卡死的时候检测,然后检测工具要用示波器。什么品牌的主板你要告诉大家。

大神你好,是华硕的P8P67 WS REVOLU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时候要在卡死的时候检测,然后检测工具要用示波器。什么品牌的主板你要告诉大家。

用示波器是要看波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时候要在卡死的时候检测,然后检测工具要用示波器。什么品牌的主板你要告诉大家。

主板品牌是华硕,型号是P8P67 WS REVILUTION。示波器要怎么用呢?一直把表笔放在信号的地方等他死机吗?

网友B(2024-05-29):
引用 网友C:
主板品牌是华硕,型号是P8P67 WS REVILUTION。示波器要怎么用呢?一直把表笔放在信号的地方等他死机吗?

等他死机的时候,测量全版的供电、信号,对比正常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就能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他死机的时候,测量全版的供电、信号,对比正常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就能找出来。

死机的时候都测了,没问题,感觉是突然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