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M132snw打印问题

楼主(2024-04-28):
如图所示,更换成像鼓、清洁激光器问题依旧,请教各位高手。
更换

网友:
硒鼓或定影。

网友:
谢谢老兄。鼓更换过,我再检查定影看看。

网友:
这个是鼓粉分离的,看看粉盒吧

网友:
定影问题把定影出纸口黑色长条条小塑料片拆掉试试

网友:
先卡纸法看一下鼓芯

网友:
粉盒问题 字数不够

网友(2024-07-09):
已经找到故障原因了,是右侧硒鼓滑道损坏了,换了右侧硒鼓滑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