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重装系统后,怎么老出现两个引导

楼主(2024-04-28):
硬盘已经重新分区了,难道是ghost原因吗

网友:
擦除磁盘引导,通俗说法擦除磁盘起始部分擦个10几秒就行了

网友:
删除efi /microsofr/bcd,并修复
或者直接用工具编辑启动项,删除不需要的

网友:
快捷键 win+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msconfig,选择引导,删除你不用引导就行。

网友:
是镜像安装器的问题,更换一个安装器或换一个PE系统。

网友:
我会,非常简单

网友:
ESP分区写入了两个引导

网友:
我两个硬盘分别装了win7和win10,想用装win10那个硬盘实现metro风格启动,用EasyBCD设置了(选中复选框打勾)多次无效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一般是gpt分区格式化的时候快速分区没有选择创建新esp分区 而选择了保留现有esp分区!

网友:
这个百度有教程

网友:
好像是删除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安装系统的时候一种情况是没格式化系统盘还有一种可能是双硬盘另外一块硬盘里也有系统,可以在系统里设置一下

网友:
设置默认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