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多安装1个硬盘出现无法识别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04-28):
ZX A88 V1 的主板有4个SATA,300W的电源,但是加装第3个机械硬盘的时候无法识别,该怎么做,才能识别呐,前面安装了1个120的固态,1个T的机械了,有时候USB口连接4个T的固态就直接蓝屏了。请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
300w供电不够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

网友:
我想也应该供电不够

网友:
换400W以上电源,应该可以接纳3房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换电源解决

网友:
估计是电源问题,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