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iaoxin AIR-14IIL 2020 LA-J551P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4-04-28):
我现在用的这个笔记本是V110,6代U咸鱼150元买的坏主板不开机,然后自己修好。感觉有点过时了,想在咸鱼上捡一台十一代U的主板坏的笔记本,前天碰到一个,是十代U的Lenovo Xiaoxin AIR-14IIL 2020 LA-J551P,卖家说久不用自然坏,不开机,拿到修理店拆机检查了下,说积灰尘导致主板电路上什么坏了,维修费比较高,不修了,599元包邮。我看这个情况应该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小,立即拍下(上次有个11代的笔记本也是自然坏,标价600,没硬盘,还在了解情况卖家就说别人买了).
速度很快,发顺丰今天就收到了,先看外观,还比较新,型号也与描述一致。

插电试了下全无反应。
拆机,看板号也正确,基本没有焊接。发现电池接口线没插上,就插上测试了电池电压0V。

论坛说LA-J551P好多板子那个PUZ2、PUZ3、PUZ4(MP86901)烧了都会烧CPU。可我想测电感阻值发现被散热片遮住,就测了下集显供电电感PLG1,225与标称226差不多。

因为没空,只简单检查下,就看电源适配器有没有送电压到主板,结果发现适配器接口JDCIN1被焊接过,结果测试ADPIN引脚电压也是0V。至此可初步判断是适配器坏了,时间长了导致电池失效电压也是0V。

五一假搞好再分享。

网友A:
啥意思,就适配器坏了吗

网友B:
3.3V 的连接点都被拖开了。

网友C:
放弃吧, 百分百CPU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就适配器坏了吗

不是,没空细查,暂时发现适配器没送电到主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3V 的连接点都被拖开了。

感谢!大师真细心!确实,PJ302被拖开了。加焊适配器接口引脚可能是该接口没电压怕虚焊,拖开这个连接点是什么目的呢?难道故意制造故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弃吧, 百分百CPU带走了

大师这么确定?我还是测测CPU供电电感阻值再说,一般这个阻值多少?如果真是CPU坏了我业余的就换不了只有换主板了。那就是捡了个死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师这么确定?我还是测测CPU供电电感阻值再说,一般这个阻值多少?如果真是CPU坏了我业余的就换不了只有 ...

散热器拆开看下管子烧糊没有, 没有烧糊就量下5V电感是否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散热器拆开看下管子烧糊没有, 没有烧糊就量下5V电感是否短路

谢谢指导!5V电感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5V电感是哪个?

PL501        硬盘接口下面这个电感

网友(点评):
好,我去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这板子 凶多吉少 小伙子

网友:
这款机器你要能捡漏我就佩服你了:daxiao:

网友:
哪那么多漏捡

网友:
你的19723-1点位图可以共享下吗,或者说下网站,我去下个,谢谢了

网友E:
ADPIN引脚电压也是0V,这个好像是没有采用

网友:
这个本应该是typic接口

网友:
感觉应该是U挂了   放弃吧

网友:
插眼,等5 1后再来看看有没有修好

网友:
希望不大啊 5V估计也大短路了

网友F:
基本闲鱼都是会的。捡漏最好也就是pch或者一堆小零件挂了。大一点都是cpu或者gpu一套代走了。外观确实好,没有拆卸痕迹。但是实物都是有问题的。经常能遇到堵机器的。
这种还不如外观有问题有点小毛病的修也快。价合适买一套壳子换上当8成新的卖了。有好多商人收

网友:
这机器5伏短路通病,看图3伏应该也短路了,三五伏都短路的情况下,这机器的CPU99%已经凉了!

网友G:
这个修好能卖多少?

网友H:
捡漏哪有那么容易啊,尤其是咸鱼上面的,估计CPU挂了放弃吧

网友(点评):
XD,对于普通笔记本,可以说拆开后一打值五分钟足以判断是否有价值维修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I:
我都不敢去捡这种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PIN引脚电压也是0V,这个好像是没有采用

对的,适配器电压没到这里来。+TCP0_VBUS电源适配器供电是经ESD防静电浪涌小六脚等进入TPYE-C电源管理蕊片的,明天去看看,很有可能是TPYE-C电源管理蕊片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修好能卖多少?

修好自己用的。就是主板CPU坏了,也要换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捡漏哪有那么容易啊,尤其是咸鱼上面的,估计CPU挂了放弃吧

感谢各位大师指导!我明天回去测试相关关键点再说。卖主说维修员拆机检查只用了半小时左右,从主板上看动的地方不多,不是人为故障的话但愿CPU不挂,其他地方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闲鱼都是会的。捡漏最好也就是pch或者一堆小零件挂了。大一点都是cpu或者gpu一套代走了。外观确实好, ...

我一般找小白不懂修理的买,自然坏的不进水又使用时间不长一般CPU不会坏吧。万一CPU坏了论坛找大师换(我业余没换CPU的设备)

网友:
闲鱼上的死鱼现在不好捡  很多烫手山芋

网友:
统一回复各位大师:通过检查,8690芯片烧了,CPU肯定挂了,3V短路,5V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师真细心!确实,PJ302被拖开了。加焊适配器接口引脚可能是该接口没电压怕虚焊,拖开这个连接点 ...

3.3断开一般是大短。断开看是哪边短。不出意料肯定是负载端。3.3是进桥的。CPU挂壁。
然后美女自用无修咸鱼出

网友:
楼主怎么还没更新啊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都不敢去捡这种漏

这不好说的,傻人有傻福,新手都有保护期,我刚开始从迅维出来就敢收一个GTX970,最后细心发现是接口附近进水腐蚀了,赚了800,可能17年左右的咸鱼不像现在这么坑

网友(2024-05-28):
这个顶一下

网友(2024-08-24):
结果发现适配器接口JDCIN1被焊接过,结果测试ADPIN引脚电压也是0V。至此可初步判断是适配器坏了,时间长了导致电池失效电压也是0V。

哥哥你想什么呢, JDCIN1是未用的接口,这个机器原厂是TYPEC接口来的。运气好的话会烧大概四五个原件,CPU没坏的话就可以修好,运气不好的话CPU就挂了。不过目测你这个大概率CPU短

网友:
11代低压cpu太贵了 报价给客户很多不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