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20cpu坏了,不保资料,能换CPU吗?

楼主(2024-04-28):
华为mate20cpu坏了,不保资料,能换CPU吗?谢谢!

网友A:
只要你手艺够好就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手艺够好就能换

我的意思是换一个全新的cpu,会不会进不去了系统黑屏什么的,不是说cpu和主板都绑定的?

网友A:
换完不要刷系统?

网友:
温度高还容易把CPU烤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完不要刷系统?

可以刷啊,不保资料,就是说,可不可以换新的cpu,然后正常使用

网友B:
可以换。可能还需要换字库啥的。我知道小米CPU和字库绑定的,要一起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可能还需要换字库啥的。我知道小米CPU和字库绑定的,要一起换。

不是换旧的已经绑定过的cpu,换全新的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换旧的已经绑定过的cpu,换全新的cpu呢?

那也一样。

网友:
也换全新的字库?

网友:
好像麒麟的cpu,换了cpu会把字库清空吧?就是不能保资料,我不要求保资料。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买个套件搞上去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个套件搞上去行了

您好,套件是什么?是全新字库和cpu吗?如果用现在的字库,换全新的cpu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套件是什么?是全新字库和cpu吗?如果用现在的字库,换全新的cpu可以吗?

华为cpu和字库必须买一套,加密的,不能单换,其他品牌有的可以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