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下如何更换笔记本内存插槽?

楼主(2024-04-29):
是这样的,有一个笔记本主板,其中一条内存槽烧坏了,需要更换。我看网上有BGA专用的风嘴,不知是否有同行用过?效果如何?
我初步设想是能不买BGA风嘴就不买了,毕竟这东西利用率太低。找个料板先练手,下面用红外预热台加热,上面用快克861DW旋转风嘴加热,应该也可以无损主板拆下。没试过不清楚特来请教大家。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买个内存槽的BGA风嘴了。

网友A:
热风枪吹下来,用烙铁直接拖焊,焊上去

BGA直接加热取下,放个新的上去。继续加热焊上

网友B:
换插槽必须要锡炉  你这也非常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插槽必须要锡炉  你这也非常麻烦

你说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插槽必须要锡炉  你这也非常麻烦

你说的应该是台式机插槽。笔记本的确实不需要锡炉,也没法用锡炉,因为是双面元件的。
笔记本我之前有换过,没有下加热,直接风枪吹下来的。板子有些变形,但是换好后正常。
这次的板子比较贵,接近2000元,所以想探讨下,尽量用安全一些的方法而不是大概率靠运气。

网友C:
bga吹的时候,内存槽的塑料部分不会熔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吹的时候,内存槽的塑料部分不会熔化吗

应该会,不过只要不损伤主板拆下来就达到目的啊,买新的槽子换上去就好

网友:
釆取贴铝箔保护塑料部分,再用热风枪吹下来。

网友:
先用低温锡拖一遍 然后上bga 取下 上新插槽 完事

网友:
风枪就可以,温度也不用太低,但是速度要快,在工厂的时候经常吹下来换的

网友:
笔记本的用热风枪就好了

网友:
直接风枪也行,前提你技术到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下来,用烙铁直接拖焊,焊上去

BGA直接加热取下,放个新的上去。继续加热焊上

听着还是简单的,至于做嘛,还是挺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着还是简单的,至于做嘛,还是挺难的吧

哈哈哈那肯定的

网友E:
是左右一边一个的内存储还是一上一下的那种?左右的那种我们经常换,用锡纸贴住好的那条槽,坏的那条槽加上焊油,用这个风枪340度晃着吹,吹个3-4分钟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左右一边一个的内存储还是一上一下的那种?左右的那种我们经常换,用锡纸贴住好的那条槽,坏的那条槽加上 ...

上下的槽子。 这个俗称大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下的槽子。 这个俗称大炮哈哈。

我们也是这么叫。上下槽的也是这么拆。
换上去时我是用弯钩的烙铁头焊的,刀头的根本下不去焊两条内存槽之间的脚。
换上去的槽要么淘宝买新的。如果需要拆料板上的,我350度反着吹板后面,正面吹很难吹出一条完好的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下来,用烙铁直接拖焊,焊上去

BGA直接加热取下,放个新的上去。继续加热焊上

bga那个塑料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bga那个塑料不会变形?

不懂的,说了也听不懂。懂的自然懂

网友:
手工不行。就多练练吧

网友:
工业用的热风筒 直接秒杀

网友(点评):
yep ,i got it ,LOL ~~~

网友:
可以暴力拆,就是把塑料也熔化了,一小段一小段的撬掉。

网友:
我也没换过 来学习

网友:
等楼主更新教程

网友:
啊 已经换好了,两种方法,1 买BGA专用风嘴。使用BGA拆焊台拆槽子。2 ,买个工业热风筒,装修用的那种,吹瓷砖热缩管的大炮筒风枪,100元左右的就可以。用那个东西也可以轻松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吹的时候,内存槽的塑料部分不会熔化吗

温度二百就吹下来了,接口的塑料二百度不会变形融化的,温度恒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