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2019不触发和CPU锁频0.78 维修

楼主(2024-04-29):
上个帖子没有办法编辑了,同台机子修好马上又出现其他问题,只能重新开一个帖子了。一台联想Y7000 2019,主板5伏待机短路,烧鸡大法排除短路后,插电自动触发显示,能进系统,后面发现不接电池关机后没有办法再次触发,接上电池就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了。后来在各位大神的解惑后才知道联想游戏本一定要接电池后才能正常使用的。因为机子有密码,机子就客户拿回去试机了。。

机子客户拿走后,后来联系我说机子反应非常非常慢,检查发现CPU使用率只有百分之三十,锁频在0.78%了,机子卡的要死。。按照网上教程:::(方法一、断开电池,按住电源键5~30秒,然后静置两分钟,让主板充分放电。方法二、刷官方网站最新的BIOS程序。这2个方法还是不行,只能用方法三、使用ThrottleStop解除BD PROCHOT(过热降频)先用着。
  • 打开ThrottleStop软件
  • 关闭默认开启的 BD PROCHOT(过热降频)
  • 正常情况下:BD PROCHOT是开启的,而且频率也是正常的,没有锁频。)这个第三个方法可以用,但是缺点是一定要每次关机后,重新开机又不行,又要重新操作一下这个软件才可以解锁CPU频率。后来无意中发现左边那个USB小板忘记安装,在试机的时候发现每次CPU开机后不会锁频了。原来是USB小板的原因造成CPU锁频的。

网友:
难道小板上有什么关键信号、

网友(点评):
NT_REMOTE1信号

网友:
这款机器的毛病很多都会锁频的故障  联想真的很垃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 正在往手机方向发展  什么  cpu  硬盘加密

网友A:
难道小板也有检温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小板也有检温芯片?

正确

网友:
长知识了  万万想不到会是USB

网友:
小板也是和祸害

网友:
是嘞,小板导致,遇到过

网友:
有些看着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实际也挺曲折点位

网友:
想破头也想不明白的故障

网友:
usb小板上有温控检测  把USB小板一个三角拆掉就正常了

网友:
USB小板上还有别的元件

网友B:
前两天一个DELL 游戏本接电池CPU锁频0.4G,把我修了N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一个DELL 游戏本接电池CPU锁频0.4G,把我修了N久

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
谢谢分享,那小板还搞个影响cpu的温控?设计人员的思路奇特

网友:
涨知识了,明天试试

网友C:
厉害了,技术害了!

网友:
抬走,下一个嘿嘿

网友:
抬走,下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技术害了!
必须得 厉害

网友:
必须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2025-01-16):
今天遇到一天,还没解决明天拆了试试看

网友:
变态设计,设计越复杂,维修难度越大

网友(2025-02-17):
有空我看下图纸,usb小板照理不会锁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