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S3H-A REV:1.0维修经历(CPU供电,卡LOGO,USB端口电涌)

楼主(2024-04-29):
       今年,对主板维修产生了兴趣,正处于学习练手阶段,处于这种阶段的往往兴趣颇高,但也自知技术水平低,不敢买二手市场上较贵的主流主板捣鼓。这个帖子记录了我的一次维修经历,文中关于电路的分析和维修处置方法,我知道一定有错误和失当的地方,晒出来首先是希望能得到坛友和老师们的指导,二则是想与像我一样的爱好者和初学者互相交流促进。
美美的想法
       前几天,在某鱼上看到一块技嘉GA-B85M-DS3H-A主板,包邮40元。卖者描述如下:
       自用技嘉GA-B85M-DS3H-A能正常点亮,进系统运行正常,除USB接口外,其他接口功能正常,有挡板。
       缺点如下:
       1、usb接口不正常,usb口插入提示电涌;
       2、只有两个usb口用不带屏蔽环的鼠标和键盘时可以正常使用,如下图。
       3、间歇性自动关机。

       心想:USB电涌,这不小CASE;“间歇性黑屏(关机)”,这一定是因为USB电涌的缘故嘛。买来几分钟就能修好,既练了手,再卖出去又能够赚30元,虽然板子成色不算好,但它有四个内存插槽,VGA+DVI+HDMI,应该能卖出去。于是,跟卖主简单沟通,确认只有所述毛病后就下了单。
修复CPU供电,拯救美梦
       4天后,着手修。仔细看了板子的外观,未见维修过的痕迹和磕碰掉件现象。点亮看看故障是否如卖主描述。可是触发后不能点亮,反复尝试,有时候掉电重启,有时候不掉电但也不亮,心凉了半截,看来轻松捡漏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PCIE A11:复位3.4V左右,正常;PCIE A13、A14,0.42V,正常。这说明,板子从加电到我测试电压时,它已经走过了所有该走过的路,不管一路走来的过程是否欢快,它毕竟走过来了。是BIOS的茬?但是卖主说他是能够点亮的,所以我不愿意怀疑BIOS,但是这种现象,捣鼓BIOS是常规操作,按常规来吧。
       用示波器测主BIOS的第1脚,有小幅尖峰出现,但显然不正常,3.3V电压有。哦,原来如此!从官网下载BIOS,拆下主BIOS置入烧录器,插电脑上,无法检测到这个BIOS芯片;只好把副BIOS换到主位,测,依然不见波形;刷写副BIOS再次焊回主位,还是没有波形。心里毛了,预感到摊上大事了,而且是我难以处理的大事,手足无措,但是仍还沉稳,毕竟只有40元的成本。
       那么,测各路电压吧:
       CPU核心供电1.72V,正常。
       测内存,发现电压本该为1.5V左右的168脚DDR3_DRAMRST#,电压为0,该电压是CPU给的,为什么没给?没能力给还是给不过来?没能力给,是指CPU坏了或者CPU供电有问题;给不过来是指线路不通。
       联系卖主,他说你的CPU有没问题?换个CPU试试?我CPU是好的呀,但是试试就试试吧。换CPU后,仍未点亮,不断地掉电并自动重启,我无奈地反复测内存槽168脚,因为记得哪里说过CPU复位和读取BIOS之间好像要经过内存复位。猛然,键盘灯亮了,咦?咋回事?好了?但是,屏幕却是黑的。VGA接口有问题吗?换HDMI接口,也不亮。B75主板有独立的核显供电,B85核显用核心供电,没有是单独的供电。插上独显试试,屏幕亮了,赶快敲击键盘,想进BIOS看看,可是键盘没任何反应。卖主说过带扼流圈的鼠标和键盘都不能用,我手头只有带扼流圈的键盘;插上鼠标,鼠标是不带扼流圈的,也不能用,可能是屏幕上的画面停留在了LOGO,这时候应该不支持鼠标吧?
       换了CPU且使用独显后虽然能够点亮,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能点亮,那么先前的CPU应该没坏吧(用它时插的是板载显示接口)?把这个CPU换在好板子上,也不行了,确认坏了。在上这块板子之前,它是好的,它倒在了这块板子的怀里?!靠,关机-关机,这板子烧CPU,CPU核心供电有问题。
       于是在板测核心供电上管,其中有一个S极与D极之间正向反向测,阻值几乎一样,都是400多,于是换了此组上下管,把显示器接在板载VGA接口上,触发,键盘灯亮了,显示器亮了,只是画面仍然是卡在LOGO上。
       不管怎样,亮机了就提高了我的情绪。反复触发,每次都能亮机,不像先前那样使用独显也并非每次都能亮,这就确认已经处理了一个故障。
       想来此主板读BIOS不成功,以及内存无复位,使用核显情况下触发后有时掉电重启有时候虽不至于重启但也不亮机,使用独显时才可能点亮,还有卖主描述的“间歇性自动关机”,应该都是因为CPU供电很不稳。
低级错误导致卡LOGO
       现在面对卡LOGO问题。
       卡LOGO?上论坛查卡LOGO的案例,有多方面的原因都会造成:BIOS、南桥、外设、内存。
       这机器卖主正常启动过,不会是南桥的故障;外设,我现在只插了键盘和显示器,两者都没毛病;内存,也没毛病;难道说是我刷的BIOS有问题?但是又没有备份原BIOS,那就再干一次BIOS,万一是先前没真正刷成功呢。刚才在无措胡乱摆弄东西的过程中,发现先前装在烧录器中无法被读取的主BIOS芯片也能被识别了(烧录器有时候与BIOS芯片接触不良),那它如果没坏的话,它里面不是保存有原BIOS嘛!他可是被卖主确认能点亮的呀,好,焊上它。嗯?正要从主位拆下原来的副BIOS,发现这个副BIOS芯片至少有一个脚没有焊上,哦,应该是BIOS芯片没焊好导致的卡LOGO吧?认真加焊,冷却,然后触发→键盘灯亮→显示屏亮→敲F1键→进入BIOS。重新触发多次,每次都很顺利地进入BIOS,而且开机并没有提示USB电涌的问题,以前见过华硕的主板USB电涌的问题是在开机时就有提示的,难道并没有USB过流现象?
       别人卡LOGO,是板子真有问题;我这次卡LOGO,只是人品问题呀。所以,遇到出乎意料的事情也不能慌乱,慌乱则会出些低级而不自知的错误,从而造成次生故障,提高了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维修的时间。
USB电涌故障浮出水面
       挂上系统盘→系统准备设备……→进入WINDOWS桌面,过了半小时左右,操作系统便弹出了“USB端口上的电涌”提示了。哎,这才与原本要解决的问题见了面。不过以前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解决这类问题要么是换个电阻要么是换个八脚USB供电芯片就能轻松解决的。
       USB接口发生过流,侦测信号为OC# (Over Current),南桥负责监控这个OC#信号,每个USB接口的过流侦测信号都对应南桥的一个BGA触点,正常情况下,这些触点会通过一对电阻从各自相连的USB供电(5V)分压获得3.3V左右的电压,如果这样的触点获得的电压过低(OC#信号为低电平),就说明某路USB供电出现短路或者断路了,南桥就会关闭此路USB的数据收发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相关软件界面通知用户进行处理。
       这个图是我根据孙莹老师的《主板维修高级教程》中的原理图加工的,这本书虽然是2013年出版的老书,里面的实例已没有了多少价值,但他对主板各部分电路原理的透彻讲解,使我获益很多,在此,特意谢谢孙莹老师。
       既然USB过流检测是这样个原理,如果有点位图的话,找到这些点位,追溯与其相连的电阻、电容等元件,逐个检测它们,就能快速找到故障点。可是网上只找到了这块板子的电路图和PDF格式的相近板子的元件位置图,主板上也没有元件的丝印编号,脱开位置图跑线路不现实,因为USB后插口和前排针共接入6对USB设备,太多了,而且相关的电阻电容若是临近USB接口/排针还行,倘若放置在桥周围,找起来就更费劲了。于是便不得不这样做:在电路图中找到相关的元件编号,根据元件编号到元件位置图中确定元件的位置,然后在实物板子上找到元件。
       起因于UR1与UR2在作用上是与UD1配合使用的,但是位置图和实物中都与UD1相隔甚远,反而与UAD5临近,再加上所能找到的位置图本不是这张板子的,在拆焊过程中找这些元件很不容易,为了避免在电路图和元件位置图中来回翻找弄得晕头转向,也为了学习这部分电路原理,特别将PDF文件中的相关电路图拼接了起来,形成了整块板子的“USB过流保护电路图”(如下):
       桥DH82B85 C2虽有8个OC#触点,但是厂商并未给每个USB接口单独分配一个触点,而是做了简单粗略的处理:前面板3处排针集中于一条线与OC0B、OC3B、OC4B、OC5B四个触点相接,后背6个USB插口捎带VGA接口、HDMI接口集中于一条线与OC1B、OC2B、OC6B三个触点相连,剩下一个OC7B触点还弃用了(直接拉一个3VDUAL始终至于高电平),可见这块板子是多么不讲究。
       在USB接口/排针与桥之间,设计者用了2处 “共阳极复合二极管(UD1和UD5)+1对分压电阻”,其中,一对USB接口供电经过一对电阻分压后与复合二极管的阳极相连,每个复合二极管的阴极各与一对USB接口供电相连,然后再从复合二极管的阳极与PCH的OC#脚位相连。当与复合二极管的阴极相连的USB 5V供电断路时,阳极的3.3V电压会传到断线的这一对USB口,这个非正常来电并不能使USB口正常工作;当与复合二极管的阴极相连的USB 5V供电线路有一条短路时,将连带阳极电压也为0,从而拉低与分压电阻相连的另一路USB供电;与分压电阻相连的这一组USB 5V供电短路或断线时,不影响与两个阴极相连的USB口使用(因为经查这个代号为BAT54A KL2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为30V,所以此处阴极不会向阳极送电)。这些情况都会造成相连的PCH的OC#触点为低电平,激发南桥的保护动作。
       还有一处共阳极复合肖特基二极管UAD5,其两个阴极分别连接前述两个二极管的阳极,而阳极向桥的AT31触点传送N_GPIO1信号,正常时该信号的电压也为3.3V,因为它从VCC3取电,所以这里并不需要分压电阻,只用了一个限流电阻。当这第三处复合肖特基二极管的一个阴极短路时,就会拉低阳极的电压为0。当仅仅是阳极这一侧短路时,并不会造成阴极一侧短路。
       研究了USB电涌其实就是南桥检测到有OC#触点的电压远低于3.3V了;造成OC#触点的电压远低于3.3V的,就是UD1、UD5、UAD5阳极电压远低于3.3V;能引起UD1、UD5、UAD5阳极低电平的,是与其阴极相连的前级线路短路;如果与UD1、UD5阴极相连的前级线路断路是不会导致两者的阳极低电平的,因为UAD5阳极的3.3V会向它们的阳极供电的,除非UAD5阳极也断路了或者与UAD5阴极相连的线路断路了。
       理清这些以后,开干,拆掉前置USB接线排针旁边的贴片电容UBC2、UBC4、FUC2,后背的USB接口5V供电上厂家压根就没有贴电容(可见拆掉这些小贴片电容影响甚微),拆掉两对分压电阻UR1、UR2、UR3、UR4。为什么这么粗暴呢:它们太小了,而且大都躲在犄角旮旯里,拆焊操作难度很大(焊接水平不行,瞎找理由),还有就是经过前面不断实践的煎熬,已经耗尽了我的耐心。
       一番操作之后,各种线连接好,开机,进入WINDOWS,保持开机8小时,也没有出现USB电涌提示。

       至此,修复了这张板子的全部问题。
       最后,附上板子手术后的香疤照。
       这张板子的BIOS、电路图、元件位置图,论坛其他帖子里有,这里不上传了。

补充内容 (2024-5-26 02:15):
申请加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可以
至少修好了
还赚到了经验

网友:
不容易啊  下个是VCORE电压问题 一个OC#问题  写一个长在上千字  我看你文笔不错

网友:
谢谢对新手的鼓励: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够细的   学习维修  肯下功夫

喜欢这个,但没有够多的时间学习这个。谢谢您的肯定。:kaixin:

网友:
条理清晰~推断逻辑强,有时间去找原因

网友:
它倒在了这块板子的怀里?!

哈哈,文笔不错

网友:
看大神维修帖子就是享受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文笔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长了,方法挺好,拆拆就好。示波器都有的人,算专业人士了吧

示波器有的不一定就是专业人士,就比如我。我的示波器是咸鱼上490元买的。现在用示波器的水平还停留在AUTO。

网友:
应27#楼朋友要求,将维修中参考的电路图和元件位置图上传。记得这两种图纸,论坛里都有,本不愿“侵权”,但是为了朋友们方便一点儿,现在放上来还是“侵权”了,深表歉意。

GA-B85M-DS3H元件位置图 .pdf

GIGABYTE GA-B85M-DS3H-A-R10 PDF .pdf

共阳极复合二极管UD1、UD5、UAD5的数据表

网友:
这7个附件,是我在本贴中提到的孙莹老师的《主板维修高级教程》的电子版,我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现把它作为工具书不时翻看,受益匪浅。
孙莹老师的这本书我是喜爱得很,但它发行量不大,现在肯定已无纸质版销售了,某宝上将它的纸质版炒到了300元以上;那么我把这个电子版放到论坛上,让坛友们能从中汲取营养,我想孙颖老师应该不会反对的。如果损害了老师的权益或者本论坛的管理老师认为不妥,请联系我,我会撤掉并道歉。
前3个文件是我做的“修订版”,虽然风格看似图片型的扫描件,其实是经过文字识别处理过的,我也根据第一次阅读时自己的理解,对书中个别用词有改动,可能还添加了一点对个别术语或缩略语的注释(正确与否未知),还编制了PDF文件中的目录以方便查阅。
后4个文件,是原书的扫描件,未作任何改动。
由于我现在所处的用户组级别低,单个附件最大只能上传17M的,所以不得不采用分卷压缩的方式,朋友们可下载“修订版”3个文件,或者原版的4个文件到本地硬盘,然后解压缩,即可还原为一个PDF文件阅读。
还有,我很想得到这本应的对应光盘,据说里面有视频讲解和更多图例,但是这个光盘要到http://www.bj.cxstar.cn/bookx/bookx/index1/login.do下载,登陆这个网站必须是国内部分高校的学生和老师或者各省图书馆的用户,哪位坛友得到了乞求给我一份。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独特的对地阻值跑线法 ISBN 978-7-121-19309-5 作者:孙莹 2013年出.rar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独特的对地阻值跑线法 ISBN 978-7-121-19309-5 作者:孙莹 2013年出.rar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独特的对地阻值跑线法 ISBN 978-7-121-19309-5 作者:孙莹 2013年出.rar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 ISBN 978-7-121-19309-5 作者:孙莹 2013年出版(原版).part4.rar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 ISBN 978-7-121-19309-5 作者:孙莹 2013年出版(原版).part1.rar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 ISBN 978-7-121-19309-5 作者:孙莹 2013年出版(原版).part2.rar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 ISBN 978-7-121-19309-5 作者:孙莹 2013年出版(原版).part3.rar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D:
我和楼主一样,喜欢到咸鱼淘坏板来修,比玩游戏还过瘾,一旦修好就跟通关了一样。网上买的板有近一半的几率是完好的,就是电池没电而已。加上现在修好了好几块板。我也没拿到网上去卖,手上有好多板呢。

过一下手,创造一点儿成就感就行了,修好了还是要出手,这东西积攒在手里不合适。

网友D:
我和楼主一样,喜欢到咸鱼淘坏板来修,比玩游戏还过瘾,一旦修好就跟通关了一样。网上买的板有近一半的几率是完好的,就是电池没电而已。加上现在修好了好几块板。我也没拿到网上去卖,手上有好多板呢。

网友(2024-05-09):
修的好,写的也挺好

网友:
厉害了,技术害了!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易懂,感谢分享。

网友:
维修需要理论知识,还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膜拜大佬,收藏学习

网友:
哇,这编辑。。。厉害了楼主

网友:
仔细,认真!赞

网友:
电路图、点位图要上传,太难找了。

网友:
学习一下,有收获!

网友:
别的不说,就凭楼主这贴子内容就不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b85还40元买个坏的 值吗

主要目的是当时想练手,这板子显示输出接口齐全,还是四个内存插槽,又是技嘉的牌子,修好能卖出去。谁知拿到这个板子才知道它有多丐,现在来看,是不太值的。

网友E:
b85还40元买个坏的 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有的不一定就是专业人士,就比如我。我的示波器是咸鱼上490元买的。现在用示波器的水平还停留在AUT ...

要求挺高,思维也严谨

网友C:
太长了,方法挺好,拆拆就好。示波器都有的人,算专业人士了吧

网友:
楼主厉害,教我修主板!

网友:
问题多了,真的需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仔细!文笔没的说!

网友:
楼主的理论好厉害

网友:
楼主查的好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A:
心够细的   学习维修  肯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