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C2921+SDC606P 电脑开关电源维修笔记

楼主(2024-04-29):
一个逾辉 竞技550ATX 开关电源。故障现象为按电脑开关不开机。传张铭牌和外观照。
元件面 和焊接面
相关电路资料

首先测5VSB,无电压,PSON也没有。

主滤波电容两端直流330V正常

电脑开关电源电路图(SDC2921 SDC606P.pdf

网友A:
由SDC606P组成的5VSB辅助电源工作原理简介:
启动阶段,输入电压直流330V通过启动电阻(一般是1M),给SDC606P的1脚提供
启动电流,内部功率管(7、8脚)导通,,推动开关变压器产生工作电压到2脚 VCC.当VCC电压达到启动电压 9. 2V
(TYP)后芯片开始工作,内部基准、振荡器和各种保护电路开始工作,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功率管开通阶段,1脚OB为功率管提供基极电流,而
且基极采用比例电流驱动(基极驱动电流是 IS电流采
样电压的函数)。
3脚为GND
FB为反馈输入端。

网友A:
本次维修的开关电源,OB端的电压并不是取自220V整流后的直流330V,而是取自220V交流电

网友:
有300V,无5VSB。先查待机电路。。。。
故障范围貌似蛮大,坐等楼主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次维修的开关电源,OB端的电压并不是取自220V整流后的直流330V,而是取自220V交流电

先查启动回路,再查输出整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SDC606P组成的5VSB辅助电源工作原理简介:
启动阶段,输入电压直流330V通过启动电阻(一般是1M),给SDC ...

请教5VSB对地短路后会烧什么?本来想短接绿线的,插错线了

网友:
推测SDC606P损坏了,从某宝买了这个芯片,过几天芯片回来了,焊上后故障依旧。
于是又换了光耦、TL431,焊下检查了待机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SDC606P的供电二极管。
都正常,无故障。
又在翻阅资料时,突然发现SDC606和SDC606P脚位是不同的
犯了想当然的毛病,以为这两种芯片是一样的,也没细看就下单了,购回的是SDC606
又找了家店,重新拍了SDC606P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5VSB对地短路后会烧什么?本来想短接绿线的,插错线了

我这个电源,损坏的是芯片

网友:
顶...
2024.5.3

网友:
这种情况SDC606芯片保险电阻大概率烧了。

网友:
在交流220V端使用了一个如图所示的功率计量插座,日常调在电流档,用来监测220V交流端的电流大小。
开关电源空载时,电流一般 在9mA左右。SDC606P购回后,焊接到PCB上后,加电。
看了一眼功率计量插座,测得电流是24mA。正常开关电源空载时,220V交流供电电流常见的大小是8-10mA.
心里疑惑了一下,电流怎么有点大。
测5VSB电压,稍低,只有4.89V,测PS ON电压没有。
在测量过程中,大概有个半分钟吧,听得开关电源“啪”的一声轻响。
心想坏了,再看功率计量插座,这时的交流电流变成0mA了。
拨下220V插头,再用手触摸SDC606P,烫手。

网友:
分析:1、5VSB输出4.89V,说明辅助电源已起振,输出基本正常。2、芯片发烫,5V SB 稍低,说明辅助电源本身或它的负载可能存在短路。

3、PS ON 是由SDC2921的9脚直接输出的,PS ON 电压为零,说明SDC2921 工作不正常,
4、原生故障很可能是SDC2921或SDC2921外围电路造成的。

对整个线路板的二极管和电容都在线测了一遍,没发现短路的,在线测量可疑的元件焊开一端测,都正常。

分析:可能是SDC2921 内部存在短路现象,导致SDC606P工作电流大,过热损坏

网友:
更换了SDC2921,正好手头一块料板上有一只UTC6066D,功能、各脚定义都和SDC606P一样,看了一下废板上芯片外围元件,也基本一样。
上电试机,5VSB实测5.24V,PSon实测5.04V,
但是,在待机时220V交流端的电流仍然较高,达到31mA。手指放在UTC6066D上,很快就烫手了。
这种状态下,估计很快UTC6066D就高温烧毁了。
断开SDC2921 VCC端的供电,让SDC2921不工作。
上电,UTC6066D高温依旧
UTC6066D肯定是好的,料板上这块芯片也是提供5VSB的,是正常工作的。
UTC6066D外围元件基本上都查了,现在没有查的元件只有开关变压器了。

网友:
技术高超,描述的好,

网友:
好多类似的电源都不修了,直接换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理论和思路很nic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