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淘宝自购 surface go 2 1901 bios 开机快

楼主(2024-04-29):
客户机子认不到硬盘,去淘宝买了个bios刷,结果问题照旧,买了新的硬盘来换,成功亮机,亮机时使用的bios如下

go2 修改.rar

网友A:
你这是笑死我了,这种问题不是应该先换硬盘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笑死我了,这种问题不是应该先换硬盘试吗

维修不都是先简单后复杂吗,开局就把硬盘换了到时候要是bios问题你给他退回去吗?顺带再给他值个球?这款本来就有bios通病不认硬盘的

网友(2024-11-02):
我原来的是卡电流 刷上去 可以走了 但是认不到硬盘 还在测试

网友(2025-11-17):
你这个25年用不行了,能开机但是不认硬盘,用我这个工厂版就可以了。

1901 go2 dav81mb1ae0.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