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612p 用不带芯片的转接头会开不了机。

楼主(2024-04-29):
今天维修一台f612p 的主板用错转接头,发现不带芯片的转接头,会导致电脑上电后自动掉电,不会重启。也镊子去短接开关,会通电然后会掉电,也是无法开机的。可能就是主板不管你用什么多少W 的转接头,一定要有功率识别,否则会掉电。如果碰到类似问题,大家应该要更换转接头试下。

两个转接头对比。

接在主板上,带芯片转接头波形。 500 US ,正常模式,触发电压2.2V

具本原理,我就不说了,说了也不一定对。另外就是这个主板,应该需要独显有供电,否则也会掉电。
这个位置断开,会上电到0.4 左右,就掉电 ,反复重启

为什么我这里用了这么小的保险电阻,是因为送来的时候,显存上管是击穿的,供电是短路的。用个保险电阻,尽量保住显卡核心。

网友:
电流多大就会把这个保险烧了?

网友A:
这个主板  能改集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  能改集显吗?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