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 REV:1.00不跑码不显示

楼主(2024-04-29):
华硕B85-PLUS R2.0   REV:1.00不跑码不显示,电压都正常,请大佬们帮解答下

网友A:
我有个V星B85 也是不跑码  有个南桥发出给CPU的信号没有 少了这个信号 CPU不发出寻址信号 不读BIOS 前置条件都满足了 现在怀疑是南桥挂了

网友A:
建议你 安装时序2一步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 安装时序2一步步查

感谢,有你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V星B85 也是不跑码  有个南桥发出给CPU的信号没有 少了这个信号 CPU不发出寻址信号 不读BIOS 前置条 ...

运气是有那么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