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K USB检测通病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楼主(2024-04-29):
华硕B450M-K USB检测通病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故障如下图   ↓

一定很熟悉吧,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图,
免得以后找来找去

解决办法 :
两根飞线,轻松秒杀

网友:
这里不讨论原理,需要翻原理的自己去找下图纸查阅,关于华硕的低端板子,真的很吐槽

网友A:
十五秒早泄,跟cpu有关,换一个其他代的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五秒早泄,跟cpu有关,换一个其他代的可能就不行了

对的,换个其他CPU也可以解决,但没根治

网友B:
把图分享出来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图分享出来最好,

已经分享了,最简单暴力的方法,会用烙铁就能秒杀

网友C:
飞线多难看,直接把管子拆了,上两个0欧电阻不好吗

网友D:
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E:
板号也发出来看一下吧

网友:
简单粗暴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号也发出来看一下吧

只要是遇到这个问题的  就没有什么板号不板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多难看,直接把管子拆了,上两个0欧电阻不好吗

我人懒,飞线最快,也好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拆掉貌似USB会出问题,忘记是不是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F:
usb#软件法重刷bois关闭某选项免拆,一陀锡,防静电和发财排阻。上难度就开往南方的地铁跑断啦。

网友:
你这是能用了,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软件法重刷bois关闭某选项免拆,一陀锡,防静电和发财排阻。上难度就开往南方的地铁跑断啦。

重刷了交客户,他回去又自己超频然后更新个BIOS还得跑回来折腾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估计是五脚芯片是转出USB的5v的管子

网友:
amd的oc检测 cpu不同检测也不同的,这样修好只能针对某种cpu

网友:
厉害了,技术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五秒早泄,跟cpu有关,换一个其他代的可能就不行了

很nic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