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显存的显卡,是不是只有一个a通道

楼主(2024-04-29):
如题,rx6500 4g,a通道报错,

网友A:
完渎职了,没找到6500的图纸,找了一个6600,上面有个一样的芯片,脚位也一样,但是输出电压才0.7v,我以为这个就是显存的1.8,然后我把fb电阻换了,现在有1.8v了,这如果不是vpp的话核心又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渎职了,没找到6500的图纸,找了一个6600,上面有个一样的芯片,脚位也一样,但是输出电压才0.7v,我以为这个就是显存的1.8,然后我把fb电阻换了,现在有1.8v了,这如果不是vpp的话核心又挂了吧

修好了,往往问题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各位不用回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