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4300f

楼主(2024-04-29):
华硕u4300F主板掉了2个电阻 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吗 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
tao宝问卖板子的帮忙拍下

网友A:
电池的信号线,应该是2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信号线,应该是2欧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图片来了,上面电阻10K,下面的15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来了,上面电阻10K,下面的15K左右

更正一下,下面那个小一点的电阻是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