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470cad点位图,主板能点亮,引导系统就蓝屏,显存供电没有电压,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4-04-29):
求T470cad点位图,主板能点亮,引导系统就蓝屏,显存供电没有电压,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显存是否短路 供电 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是否短路 供电 开启是否正常

感谢,已解决

网友(2024-08-28):
请教一下,我的也是一样故障,怎样解决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