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容短路怪相

楼主(2024-04-29):
一个电容,设两边为A和B点,B点为地,红表笔接B点,黑表笔接A点,为阻值0,反过来黑表笔接B,红表笔接A,阻值17.6欧,这电容到底短路坏了吗,哪位看看

网友:
二极管挡测

网友:
也许二极管,不是电容,要么就是别人装错了

网友:
在线路上量电容,数值不准确,吹下来量。

网友:
也可能是充电了吧,电容为什么要测电阻呢,测二极值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红表笔接正极是充电状态,所以测对地阻值时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要测量点,要不然不准确

网友:
是用二极管档,

网友:
难道电路上有别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