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Acer 宏碁 暗影骑士 AN515-57 LA-L181P BIOS

楼主(2024-04-30):
求显卡BIOS     i5-11400  显卡RTX3050  GN20-P0-A1      显卡代码43  求显卡BIOS

网友A:
报错43 基本都是显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错43 基本都是显存问题

显存 核心都换了  mats  pass  系统报错代码
还是43   读取显卡BIOS错误    怀疑显卡BIOS坏了

网友(2024-07-29):
我也有台这机器,故障和你一样,你最终修好了吗

网友C(2024-09-20):
引用 网友B:
显存 核心都换了  mats  pass  系统报错代码
还是43   读取显卡BIOS错误    怀疑显卡BIOS坏了

我刚刚也修到了。没头绪了。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也修到了。没头绪了。你的修好了吗

没有修好啊    还在这放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好啊    还在这放着呢

3050显卡BIOS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50显卡BIOS找到了吗

BIOS芯片是低电压的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