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81不定时掉电不重启

楼主(2024-04-30):
清华同方主机用华硕 H81M-CT主板,不定时掉电,不重启,可以再开机。有论坛查了一下,有朋友说是PQ803通病,如图

但是我测了一下,并不是。这里全正常。
不定时掉电一般可能是温度保护,就开始测温度保护这一块。

测到这里时,发现电压有点波动,电压波动同时主板掉电

好了,再测一下信号电压的来源,来自SB3.3V,通过一个822来提供,如图

SB3.3V这端电压正常,另一端电压正常时也应该是3.3V,现在1.4-1.7V波动。断电测量,该路822电阻接近开路。

这样就好办了,唯一不好的地方是这个822紧靠着内存槽和CPU FAN 口,把CPU FAN 接口胶座拆了,再放隔热贴住内存槽。成功更换822,基本看不出维修痕迹,如图,换好的822

通电试机,再也不掉电了!好了,可以愉快地收钱了

网友:
靠技术收钱光荣!

网友:
这822 通病好多好多

网友:
力杂, 技术好。。。。。

网友:
胆大心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