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大短修好电池不充电问题

楼主(2024-04-30):
华硕飞行堡垒 版号BKXB
碰到好几台了
RTX2060的显卡
显卡复合MOS管短路 修好后显卡没挂
正高兴呢 小伙子测试发现电池不充电 电池电压0
定了电池 发现用电池能开机 但就是不充电

保护隔离芯片是BQ24780S
上次碰到这个问题还发帖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8879-1-1.html

换新的电池上电流表 大短!用原装充电器 充电指示灯亮 但就是不充电
不插电池 插电流表 完全正常 跑游戏正常

到这里大家肯定说不就是保护隔离的典型故障吗?
但我也以为小问题
但是 我把所有的保护隔离管子 BQ2780S全换了一遍 还是一样的现象

哪位大师能不能支个招

网友:
检查隔离保护管了没有

网友:
换上下管试试

网友:
充放电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量一量吧!

网友A:
PQ33 PQ34 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
查5 6 脚有没有 3.3V

网友:
VIN进来的第一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
大短后一般电池都会保护  电池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3 PQ34 其中一个坏了

正常应该是PQ33穿了

网友B:
牛!确实是PQ33击穿了

网友:
华硕的不充电不好修啊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很典型的 保护隔离管第一个击穿了修电脑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确实是PQ33击穿了

你不是说保护隔离管一套换过吗

网友:
这种维修比较简单,单独电源单独电池都可以,装了电池插电源大短,本质就是电池和19V直接导通了。要么是充电芯片坏,要么是充电芯片控制的上下管坏 。或者是电池通到公共点的隔离管子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确实是PQ33击穿了

你不是说“把所有的保护隔离管子 BQ2780S全换了一遍 还是一样的现象"吗

网友:
前端隔离管没换?

网友:
开始隔离管不是说换了一套?最后还是隔离管坏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