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极光

楼主(2024-04-30):
显存A0 A1报错,换了新显存后也错,GPU加焊了1次没效果,显存配置电阻也OK求大神些给个思路

网友:
你这给只能是 测试地址线了 比较麻烦 显存和GPU都得拆了 还得有点位图

网友A:
这种要重值核心,加焊没用

网友:
打焊盘数据点

网友B:
数据点OK,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点OK,已经修好

所以,最后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C:
风枪加焊废了两个1070,再也不敢动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加焊废了两个1070,再也不敢动核心了

来我给你撸

网友D:
重庆大佬就爱装逼,不知道怎么搞就来问别人,搞好了打死不说哪里问题,这种大神下次再求助千万别理他就当是没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重庆大佬就爱装逼,不知道怎么搞就来问别人,搞好了打死不说哪里问题,这种大神下次再求助千万别理他就当是 ...

不仔细看上面别人不说了吗

喻庆国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仔细看上面别人不说了吗

别人说的不能代表就是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庆大佬就爱装逼,不知道怎么搞就来问别人,搞好了打死不说哪里问题,这种大神下次再求助千万别理他就当是没看到

重庆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庆大佬就爱装逼,不知道怎么搞就来问别人,搞好了打死不说哪里问题,这种大神下次再求助千万别理他就当是没看到

重庆大佬,有点讽刺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重庆大佬,有点讽刺了啊

网上买料板四川和河南这个地方的基本都把所有好的都拆掉了后搞坏的贴回去,然后伪装做没拆过的小白卖家。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重值核心,加焊没用

这种要换核心肯定管用

!重植有个卵用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料板四川和河南这个地方的基本都把所有好的都拆掉了后搞坏的贴回去,然后伪装做没拆过的小白卖家。

重庆的有时间缺德的也是这样的。装先白,闲鱼小号好多个。最气的是废板卖你后还给你一个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