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技嘉H410M S2 线刷方法提供 申请加精

楼主(2024-04-30):
BIOS 技嘉H410M S2 线刷方法提供    申请加精

高手请不要喷, 我为加分 和点赞, 高手留情, 谢谢!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批次主板,有的厂家提供了SPI接口,有的没有提供,拆装麻烦,

特别是零件密集,bios附近又有塑料件,很是头疼,

针对有SPI接口的主板,做个转接线,

能方便一点就方便一点,

据我目前所知,3种基本上可以线刷大多数,

1种,2种,主板上用数字表测 bios芯片和SPI接口的对应关系便可自行接驳。

3种, 比较特殊,1脚,3脚,7脚,居然和SPI接口没有连接,所以读到此贴的看官需要我~~~~哈~~~

~~~~~~~~~~~~~~~~~~~~~~~~~~~~~~~~~~~~~~~~~~~~~~~~~~~~~~~~~~~~~~~~~~~~~~~~~~~~~~~~~~~~~~~~~~~~~~
主板是客户拿来维修的故障主板, 通电后,主板自动上电,风扇转,pc喇叭不报警,cpu不供电,内存1.2x正常,桥1.03正常,3.3正常,IO供电正常,IO的12v电压检测2.x正常,5v检测2.x正常, 2.5x正常,1.2 1.5,都正常, 就不出cpu供电,  触发开机针脚, 主板掉电, 再触发,1秒掉电, 就在这时测量主板,发现待机情况下居然提前出了内存供电1.2x, 这就是不正常的地方, 换掉照片中管子 型号K72,  秒杀, 收米米 ~~~

顺便bios提供, 官网也有,下载与否请随意, 1:官网bios 2:网吧无盘bios备份,3:线刷配接图1,4:线刷配接图2

官网

网友:
请提供一下这款主板BIOS芯片的型号!!

网友:
已下载配接示意图,知道了BIOS的型号,也好查找一下BIOS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A(2024-06-23):
技嘉主板的bios官网下载的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的bios官网下载的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吗

技嘉h410  官网下载到都没有 GBE模块 网卡 应该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