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荣耀20PRO,不开机电流上不去

楼主(2024-04-30):
手机开机电流130毫安,到80毫安定住,CPU和字库都重新植过了,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查CPU供电是否都出了

网友:
大概率是字库电流,吹字库尽量先预热,另除胶别用烙铁,控制不好容易局部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