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r,不跑码诊断卡显

楼主(2024-04-30):
华硕Z97-Ar,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不动,故障等定在CPU不动,有经验的能指点下吗,我是修显卡的这是我的测试板

,用着用着就挂了
,修板只是略懂,各种供电都有CPU,也重装了,座子完美,求高手指点?没有维修方向了

网友:
有复位  吗  。没有查查pg。   有的话  看看读BIOS没。

网友A:
有些显卡烧了会烧主板,看看3v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就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显卡烧了会烧主板,看看3v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就刷BIOS试试

你这情况先刷BIOS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桥坏,修了800块了

网友:
反正刷bios是不行的,复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显卡烧了会烧主板,看看3v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就刷BIOS试试

你说什么3V

网友:
如果有时钟复位,刷了bios还是不行,就换桥吧,修了很多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