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5-5567 主板LA-D801P元器件坏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4-30):
戴尔 I5-5567 电脑充电有13W的功率,开不了机,检查有几个元器件发烫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上面的丝印查不到。
开不了机
戴尔
电脑
电脑充电

网友:
在图纸上找到这个元器件,图纸上有元器件型号。

网友:
有图纸的话可以搜索U13等找到芯片型号,没有图纸淘宝上有丝印反查器件的,也有免费的网站查询